Y460 BIOS 解决温度高 引起的 死机 掉电问题

楼主(2013-08-11):
Y460  BIOS 解决温度高 引起的 死机 掉电问题

Y460 IO BIOS

网友:
这个测试过没有?我正好遇到这机器,一筹莫展。。。怀疑bios问题,但是还没刷。。。。先谢谢了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,你的板号是多少啊

网友:
什么版号也不说 这个本有A卡和N卡两种

网友:
我想下载你的Y460 BIOS下载不了啊

网友(2017-05-20):
假的BIOS 6,5M 的 BIOS 谁见过

网友:
我的是温度过高掉电的   怎么解决呢

网友:
能不能用有下载过的吗

网友:
假的BIOS 客户原机BIOS可以亮 温度太高,会死机  刷完 内存都不过了,开机卡0.8

网友:
BIOS貌似不能用。之前亮机掉电,刷了之后结果不亮啦。刷回原来的就可以亮。

网友(2018-07-07):
奶奶的浪费我的分,打开一看,6M的,我晕。搞死、人

网友:
本想题楼主伸冤的 因为这个BIOS的文件名是原厂的 需要分离才能用 结果我分离了 刷上去不显示 这个BOS还真的不行 大家慎重下载

网友(2018-10-18):
这个BOS不行浪费我的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