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SHIBA M300 卡LOG

楼主(2013-08-11):
   接了一个M300的卡log灰屏。显卡也换了 。BOIS也刷了   还是不行 有没有遇见过一样问题的啊

网友:
东芝大电容???

网友:
这没有大电容

网友:
是裸板点还是一样的死LOGO? 换南桥前 看下U口有无短路的

网友:
LOGO过后灰屏?是否有光标在闪?能否进COMS设置?还是直接亮机就是灰的,看不到Toshiba ?

网友:
卡logo 一般都是外设的问题  如果没有外设还卡 就换南桥试试吧

网友:
换下南桥看下吧!!!!

网友:
  好 了  分享 一下

网友:
钓鱼贴,看到标题能想到二楼三楼的回复,LZ这机器什么情况,修好了没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