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RSMRST#这个信号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08-11):
各位大师: RSMRST这个信号是谁发出的?发出的条件是?作用是什么?请大师解答!!!!!!
信号

网友:
有些要看具体的电路的,这个信号有的是由待机电压上拉发给南桥,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,也作为南桥内部的ACPI模块的复位信号。

网友:
是EC正常电压了,才发给S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