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电源达人来看下,小白问个问题

楼主(2013-08-11):
这部分为主开关管及开关变压器部分,一直搞不懂这个绕组C起什么作用,如果拆除短接怎么样?这个问题南门二饼问过,我没看到谁回答过,小白也问下呵!

网友:
可能是一个电压反馈电路,稳压用的,不知道对不对。

网友:
正反馈绕组,保证两个开关管能够工作在开关状态.

网友:
可是这个电路已经由494输出驱动信号传递给激励管来推动主功率管,已经处于开关状态了啊?干吗还要反馈?反馈的路线是怎么个过程?小白问下!

网友:
三极管是电流驱动型的,494只给管子开启的初始信号,管子持续导通所需要的电流大部分由开关管的基级电流流过C绕组形成的正反馈.

网友:
我的理解是给前后极开关管提供足够的电流,要不然那绕组也只能产生电流吧!要不然搞直接接上不就省事了,铜很值钱的!

网友A:
是功率开关工作电流检测绕组,防止功率开关管Q1、2过流的。

宇光版主的这个论点, 我感到吃惊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是功率开关工作电流检测绕组,防止功率开关管Q1、2过流的。

按版主说的我现在理解应该是一种近似软启动防冲击的绕组,应该是保护功率管的。
6楼朋友所说给开关管提供足够的电流,我觉得激励管输出电流应该够推动功率管了,我倾向此绕组用于保护功率管的作用,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解释吗?期盼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按版主说的我现在理解应该是一种近似软启动防冲击的绕组,应该是保护功率管的。
6楼朋友所说给开关管提供 ...

“按版主说的我现在理解应该是一种近似软启动防冲击的绕组,应该是保护功率管的”,非也,非也,检测电流而已,软启动何来之有呀?

网友:
版主能给详细解释下吗?

网友C:
维修不要钻牛角,又不搞设计,功能可能是反馈,提供电压,就行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维修不要钻牛角,又不搞设计,功能可能是反馈,提供电压,就行了

虽然不搞设计,可基础性的东西弄得通达一点对维修应该有很大帮助,这个我想应该不会错的!

网友:
这个本人在学习中

网友:
应该是反馈用吧!

网友:
我认为是负反馈,

网友:
起降压的作用

网友:
非常好 学习了

网友:
lmzs兄弟,你不同意我的观点,那么你的呢?
我这个结论是看ATX电源芯片生产厂资料得出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