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ntel台式主板

楼主(2013-08-11):
跑马内存不过

网友:
那换根内存啊

网友:
把内存重插一下不行换一根如不行检查供电电路

网友:
检测卡别太依赖,我上次测跑内存不够,结果是电源问题

网友:
还是找电路问题吧!内存换过了

网友:
问题解决  一内存卡槽坏  一个接触不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