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:奇怪的是V星ms-7592 VER5.2

楼主(2013-08-11):
V星G41-p26的板,偶尔能开机进系统,电压,时钟,复位正常。打开word死机,装系统有时装下去了,一样一会就死机,死机后全部红色5V偏低4.55,usb5V正常,到底哪里问题?本来想换个io试试,io太贵了20大洋一个,还是看看高手给个思路?
Word

网友:
台式主板都不见多少人去用心钻技术了,帖子好少人回复

网友:
没名气,没人理?怎么那么少人回帖

网友:
就只有打开WORD才会死?其它的软件打开会死吗?难道系统反对微软的软件运行!!!

网友:
是打开word死的快,不打一会也是死。进系统也进不去,复位也死,死机红色5v会偏低,到底什么原因拉低红色5V

网友:
排除主板以外的因素,电源,内存,硬盘,显卡。在来看主板,先软后硬。

网友:
但是有时什么都正常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