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神舟笔记本怎么修

楼主(2013-08-11):
一个神舟HP640 D3的笔记本EC进水断了好几个脚换了一个从好机器上撤下的ec装是不开机。时钟。电压。复位,睡眠。ACIN.都有。就不开机。待机电流000 但是能充电。bios 1脚有波 bios我也刷过

网友:
进水的地方仔细看下有无断线的地方!

网友A:
把EC脚挑起来 看下EC有无发出此信号 没有的话 还是EC的问题 若有 那就南桥有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把EC脚挑起来 看下EC有无发出此信号 没有的话 还是EC的问题 若有 那就南桥有问题了

现在是电流到了1.02A能开机,就是屏不亮 。显卡的时钟,电源,复位都正常,bois都刷过了n多次了。已经是穷途末路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