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PU供电芯片的主供电电压低,脑子想破也想不出为什么

楼主(2013-08-11):
板子CPU供电没有,找到供电芯片,测主供电为0.85V左右,以为芯片坏,将芯片和上管都拆下后测量为1.18V,又将下管都拆了,还是1.18V,图中芯片第10脚也是1.18V,但是其他地方的5V_S0为正常5V,想不到为什么了?唯有请大家指点一二了

网友:
CPU可以换着试下!

网友:
是不是进水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飞线过来试试啊。。。

网友:
来看一下你们的维修经验

网友:
楼主是搞维修的吗?两个点的通断万用表一量就出来了,居然还要想破脑袋

网友:
大哥,主供电都不正常,怎么会有cpu供电啊?,测测主供电的对地阻值啊,要是偏低就烧呗,要是正常就从别处飞来一个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