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显示器&电源&液晶电视]
现代N19W电源板电压跳变维修经典案例

楼主(2013-08-11):
就是把输出5V 接一上2700电阻到地。就OK。。已修好好多台了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稳定吗?等回复

网友:
如果你写个所以然出来的话,会有更多的人来回复的。你就加个电阻,新手谁知道起什么作用的啊。

网友:
太简单了,看不懂中,这个型号到底是什么配件,配件出现什么故障,出现故障后怎么检修的思路,为什么要加多一个电子元件……

网友:
这个电源板是HKC的   好多型号用这个板子  电压跳变是该板子的通病之一!至于为什么这么改 要问LZ了!

网友:
求楼主给详解,什么板子,最好能给给个照片,输出5V加个电阻接地分压作用啊?有图纸没有看看。

网友:
大哥上图给我好好的看看,一团黑,一点也没有理解!

网友:
因为我经常遇到这个电源板都是跳变的。。。所有东西都换了。还是原故障。。我是没图纸的。。

我只是怀疑会不会是反馈电路有问题,直接这样一个一个电阻接上去试的。。。最到试到2700这个电阻,,电压一直稳定。。
也不会返修。。。也这种方法修好,好多的这种板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大哥,是2700电阻旁边的钳位二极管坏了,这个二极管是接在12V和5V之间的。这个二极管开路久会造成输出电压不稳,跳变。

网友:
空载或负载不足,加2.7K电阻是加了负载,让反馈正常,如果无负载反馈是不正常.

网友:
看的不是很明白,不过碰到后也这样试试

网友:
=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?

网友:
这个二极管肯定有查过的了。。。确实有时这个坏也会引起的,,但是我这个是什么都换,还是一样。。。。

网友:
既然是上传图片,那就多上几张吧,楼主!好让我们看清它的全貌啊……我们都是一群好学的娃!希望楼主师傅成全。谢谢

网友:
看不懂哦   麻烦说清楚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