解决G470无CPU电压的BIOS(LA-6571P)

楼主(2013-08-11):
我这块板是无内存电压和CPU电压 ,内存无电压是供电芯片坏了;换了就OK  但是无CPU电压,电流上到0.33A,最终换CPU(I3二代)电流有反应了,刷双BIOS好了  电流上到1.4A就显了 。现在上传LA-6571p的BIOS

G470 EC LA-6751P.rar

G470 南桥LA-6751P.rar

网友:
杨总是2个BIOS都刷了才好的?还是刷那一个好的

网友A:
我也在修一个G470的 无CPU电压,他们说把24脚POWERGOOG的电阻去掉就好了  我试了一下 CPU 电压起来了 但是还是不开机 电流上到0.56   刷刷你的这个bios试试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在修一个G470的 无CPU电压,他们说把24脚POWERGOOG的电阻去掉就好了  我试了一下 CPU 电压起来了 但是 ...

刷好没有

网友(2018-10-20):
引用 网友A:
我也在修一个G470的 无CPU电压,他们说把24脚POWERGOOG的电阻去掉就好了  我试了一下 CPU 电压起来了 但是 ...

这样的情况,你应该是刷不好的,因为你CPU本来没有电压,你得把电压按时序修出来。把24角电阻装回去。

网友(2024-07-09):
我的电流1.2A,我下个来试试看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