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030 TPS51125 发烫

楼主(2013-08-11):
amd 的板 换了 也不行 还是发烫 进过一点水
DELL

网友:
查一下51125的条件满足没,再查一下3.3v 5v的对地阻值正常不。问题描述不清楚很难帮你

网友:
供电问题,如楼上,那有问题就从那着手。

网友:
哥们上个局部图。。把你测量的各个电压说下。。。。

网友:
电压多正常 阻值多有 一插电3 5 V 开启电压正常 过会儿就变 7v多 诶 换啦3个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