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谈-富士康主板维修

楼主(2013-08-11):
同行拿了几块板子过来!当然不是给你玩的,是给你修的呀。
随便选了一块:富士康吧! 图片拍的不是很好,不过这富士康的板还一般吧!

拿到板,打下阻值!内存供电,cpu供电,总线供电,桥供电!内存和桥供电的阻值有点偏小!不过这都正常,只要不为0就行!
这些供电的值正常了,差不多可以上电了。修板多的时候查条件都是大概查过,不怎么细心的!
不过我今天心情好呀!打下待机供电的阻值吧,待机用的11837把5V转成3.3V的,当用表接上去时,蜂鸣档叫啦 ,咦有短路!旁边还有一个11837一个是待机转换的,一个是网卡供电的!  嘿嘿问题都找到啦,这块板拆掉网卡芯片应该就好了,这地方容易打雷,网卡应该是被雷打坏的,只要南桥没被打到的话!
果断的拆下网卡,嘿嘿 再次打阻值的时候,阻值无穷大了, 看来正常啦,找了块料板拆个网卡装上去, 装上去后再次打阻值是我晕了!  又是短路的! 考 料板也不给力呀!居然是坏的,没办法再次找了一个网卡装上去呗!
再次换了一个RTL8110SC  呵呵,这次的运气好,打值四百多,正常了 哈哈 看来可以上电了! 点亮后看着诊断卡哗哗哗的跑着,最后到00 完毕插上显示器,久违的富士康LOGO出现了,呵呵这样就可以交差啦!笑容满面的我突然内牛满面呀 ! 屏幕提示报错 ! 这又是出现了神马情况啊,唉本人的英语水平不行,还可以借工具翻译下
翻译出来后提示COMS报错了 还有神马小鼠标没发现 虽然按F1就跳过 但这也是存在问题的! 先把COMS电池放放电吧,放完还是报错,继续下一步,刷BIOS了 刷完还是报错 难道我就对你没办法了吗  没法直接去下COMS跳冒,反着跳下,完后把鼠标插上,我看你丫还要报错? 嘿嘿,看来这板听给面子的,果然不报错了!嘿嘿
既然换了网卡那就要进系统测试下网卡能不能用!当下一步要进XP的滚动条就黑屏 卡死在那里了,还没有进入到滚动条哦!
唉~心情郁闷了 这板太坑了 !用XP的系统不行,我就换其他系统,做个WIN7的!进入PE安装 正常,重启看到win7的荷花时难道好啦!可是突然黑屏重启了,反复无数次。 难道我注定那么杯具
没办法了,只有换内存试试,故障依旧 ! 难道是BIOS问题?再次刷了一个! 故障还是依旧! 郁闷了!
唉,就差CPU没换了。当把双核的4200+换成3200的时候!奇迹终于降临在我的头上了,不卡在那里黑屏了。过会直接进入系统。
用双核时就卡死在那里,看来问题出现在CPU了,用不了双核的U 只能用单核的了 !好了进入系统打上驱动,装上网线正常上网,至此修复此板!
不过为什么上双核的U会死机,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!不知道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呢?

最后我心不死,经过换CPU的测试,双核还是可以使用的,只有上4200的U 会报错+死机  换成其他双核一切正常。可能是CPU的缺陷吧!

网友A:
不知道改个pci网卡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呢,因为是雷击的。

网友:
我猜可能是供电问题上出了问题,U的功耗大

网友:
你要看什么芯片组啊,945以上的是支持双核的,945的单核,芯片组支持的话可能是时钟的问题

网友B:
AMD 740G 的芯片组  是支持双核的,后来我换其他双核就不死机了,只要用4200的U就死机+报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指的是 CPU供电电路 出了问题 吗 兄弟

不,雷过,不知哪会有微短路或小东西数值有变化,使总体电压下降,这只是想法。CPU由VID决定,查这两个CPU相需电压有相差多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AMD 740G 的芯片组  是支持双核的,后来我换其他双核就不死机了,只要用4200的U就死机+报错

不是inter的芯片组啊,那可能只是不支持4200的,其他双核没问题的话,也可以认为是没问题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改个pci网卡会不会有奇迹出现呢,因为是雷击的。

雷有这么厉害啊。

网友:
还是不是的话,那就是不认CPU了,由芯片组来决定能采用什么CPU的,可能动了网卡或其他因数而使芯片组有所不同了.因为答案无从得知,只能猜啊猜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VID是识别电压 吧 这个 也可以带假负载测得吗

那就要看它带假负载时有没有CPU电压,有些不用真U是不出电压

网友:
你取了网卡 还上上去干毛啊 直接叫客户上独立啊 多挣钱钱啊 反正我是下了网卡从来不在上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雷有这么厉害啊。

雷击还不厉害呀,可以搞死搞残搞报废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