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个新领域,PC3000 Flash SSD恢复U盘数据的方法。

楼主(2013-08-11):
     硬盘数据恢复我们已经很熟练了,但是对闪存恢复一直还是一个空缺,为了进入这个新领域,购买了PC3000 FLASH SSD最近这套设备才拿到手,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学习,终于掌握了flash的恢复思路。
     下面以一个金士顿4G U盘来做案例介绍,这个U盘使用的是PS2251的主控,Flash恢复就是把闪存数据读出来,就像我们读BIOS芯片一样,然后用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,并且模拟主控的运算法则,来完成数据重组。

网友A:
有些闪存是BGA的能恢复不,支持有没有容量限制。这买一套多少钱。

网友:
这玩意,这么好用??多少票子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些闪存是BGA的能恢复不,支持有没有容量限制。这买一套多少钱。

BGA当然可以有BGA转接座,一套接近2万元了。

网友:
有好设备,神马都是浮云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GA当然可以有BGA转接座,一套接近2万元了。

有没有买过U盘的主板,那个也能数据恢复,只是一个主板只支持一种容量的闪存芯片。

网友:
以后固态硬盘的数据恢复就靠这家伙了,学习flash的数据恢复技术已刻不容缓。

网友:
查了下淘宝18000左右,。,除非量很大要不谁买的起啊,。

网友C:
设备是好用,但是除非接到大单子,不然这设备还真买不起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设备是好用,但是除非接到大单子,不然这设备还真买不起

专业做数据的,2万元的设备都舍不得,那还能开店吗?忽悠客户呢?

网友(点评):
设备贵点,其实是好事,很多人怕投资设备,就不敢进入这个行业,这个行业才能赚钱,如果,太多人进入这个行业,就会打价格战,数据恢复也成白菜价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专业做数据的,2万元的设备都舍不得,那还能开店吗?忽悠客户呢?

额。。。貌似老师也说得在理,有了专业的设备环境,忽悠更有说服力。。。

网友(点评):
忽悠也是必须的,不过,实力也要有,没有设备,实力就提升不上去。

网友D:
购一个一样的。U盘。把芯片对调。不一样可以做恢复……。偶尔接一个。没有必要整这么高端的

网友(点评):
只能说你想象的太简单。

网友(点评):
只能说你想象的太简单。

网友(点评):
只能说你想象的太简单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购一个一样的。U盘。把芯片对调。不一样可以做恢复……。偶尔接一个。没有必要整这么高端的

首先你说的买一个一样的U盘,并不是那么容易买到一样的,其次现在很多U盘都是一体化的,我看你怎么搞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首先你说的买一个一样的U盘,并不是那么容易买到一样的,其次现在很多U盘都是一体化的,我看你怎么搞?

一体的U盘PC3000可以吗!怎么操作呢

网友:
一体的黑屎的怎么恢复?

网友:
这个设备早就关注过,由于价格不菲,数据恢复也不多,现在数据恢复也不好收上多少钱,所以放弃了。

网友:
,PC3000 Flash 主要是数据从组有难度  研究一体盘数据恢复吧  现在的数据恢复公司 成功率恢复的都不高

网友(点评):
一体的和普通的差不多,麻烦点而已。

网友E:
不知道对山寨U盘支持如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不知道对山寨U盘支持如何。

山寨的不行,可能会导致ID无法识别,搞起来很麻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