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按下开机按钮后10秒后自动关机。

楼主(2013-08-11):
电脑按下开机按钮后10秒后自动关机。请问是什么坏了!!

网友:
进得了系统么? 进不了进BIOS看温度。。
先看温度。。CPU温度。。
温度没问题,单独测电源先。。确保这些没问题再测主板。。

网友:
换个电源试试看吧,如果不行,考虑主板,可能性最大了!

网友:
楼主只说这个,很难判断是什么出问题了,多说点有帮助的内容把

网友:
送专业维修地方维修!主板问题!

网友:
主板电路问题

网友:
cpu被击穿,就有意思了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还没有进去系统吧,  这是开机掉电吧,可能主板问题  要拆开看

网友:
给电池放电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