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515喇叭无声音维修,原因比较特殊。

楼主(2013-08-11):
今天接到一客户送来一台HP515 AMD集成显卡的机器,故障是不亮机,而且客户说这个机器开始正常的时候还有个问题,就是喇叭没声音,耳机没问题。

像这种机器,我从来不去查的,看了看大概电流后直接确定故障,上BGA焊北桥,加焊后可以亮机了,意料之中。

插上硬盘进系统,确实喇叭没有声音,用耳机没有问题,查查吧!

首先用万能表测试了喇叭,有6欧左右,应该算是正常。接着测试耳机接口的第5脚,发现插入和拔出耳机,有5V和0V之间的正常变化,说明耳机接口也没有问题,耳机正常,说明声卡芯片本身没有问题,肯定是功放电路这块,功放芯片是TPA6047A4 ,根据PDF查了所有供电,和开启电压都正常,喇叭接口也有2.5V电压,无奈更换了功放芯片,由于手头没有TPA6047,就找了个TPA6045换上,当然这是可以的,不确定的朋友可以去查PDF,换上后仍然老样子,耳机有声音,喇叭没声音,比较气愤了。。。

找了一个以前换下来的喇叭,并联在原喇叭线路上,发现开机一瞬间有声音,拆掉原来的喇叭,故障解除!

网友:
LZ看了看大概电流 是指的哪个位置的电流呢?
前段时间也是一个客户一台HP的笔记本,不记得什么型号去了,耳机有声音,外放没声音,不管怎么换系统,换驱动都无解。。
LZ换了喇叭确定是喇叭问题?

网友:
原来的喇叭是坏的?

网友:
确定喇叭坏了,我这个喇叭用万能表没测出来是坏的,必须换才知道

网友:
其实楼主一开始就可以接个喇叭试下 排除喇叭有无问题的! 换了不行再去排查电路那块的问题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