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有一些机器,装上系统后,无线网卡不能用是怎么回事?

楼主(2013-08-11):
装了一台联想的机器,驱动都好了,无线网卡不能用

网友:
你可以看看无线网卡灯亮不亮,之前遇到无线网卡灯不亮,是没装电源管理驱动,驱动精灵可以看的到

网友:
有些笔记本默认是不开启无线功能的,你I看下键盘上面的多功能键,大概是F12,吧,有无线网的标志,按

Fn+无线网标志的键,就能开启或者关闭无线网。

网友:
联想很多机器修好以后  无线不能用 把bois回复出厂设置就好了

网友A:
谢谢朋友们的帮助,是电源管理驱动没有装导致的

网友:
一般联想笔记本  的网卡要用官网驱动 才行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类似我问题,不过好像把BIOS还原出厂设置就可以了

网友:
你可能装的是ghost版系统吧!上次装了个z480 笔记本用ghost装的驱动也都装完了但屏幕还是很暗需要手动调节才行,最后找个安装版的,打上驱动才好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另类吧,我前几天把一个在网上下个联想装机xp系统装在hp笔记本里,结果hp笔记本无线网络无论如何都驱不上。只好换个系统。

网友:
有一些克隆版本是这样的,多换几个版本,找再稳定的版本装机就能省不少事啊

网友(2014-09-28):
联想的   机器问题真多

网友(2015-07-04):
都试了,还是不行,楼主,好了吗?

网友:
你的系统版自带的天空万能驱动包太旧了,驱动不了无线网卡,你试试我的系统吧,包你好用。市场上99%的驱动都能打上。http://pan.baidu.com/s/1jG7mlk6

网友:
电源管理芯片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看看wifi灯亮么,或者下载官网驱动,电源管理

网友:
装下驱动就好了

网友:
看有没有物理开关,或者驱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朋友们的帮助,是电源管理驱动没有装导致的

对,直接安装联想官网的电源管理驱动就好

网友:
HOTKEY驱动装上,无线网卡驱动装上,再物理开关打开。还有BIOS里面也要开

网友(2016-01-08):
有的无线网开关没开也会没有无线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