垃圾显示器 双灯管 19寸 比较暗 是那里出错了。

楼主(2013-08-11):
客户送来一个屛 开始不显  换电容  电压管理模块好了, 但是比较暗 没有4灯那么亮  简直是暗的表现  难道是灯管出问题了  灯管出问题的话 也会保护的呀? 灯管每一根都测试了能亮。这个该在办

网友:
应该是灯管老化了,想要亮点,只能换灯管

网友:
亮度调满试试看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灯管肯定好

网友:
换灯管把,可能是灯管老化了

网友:
亮度调节一下,或恢复出厂设置,,改个高压看看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灯管   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