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希捷500G硬盘,被识别成ST_M13FQBL

楼主(2013-08-11):
今天我的希捷500G硬盘悲催了,被识别成ST_M13FQBL,为了里面的数据,也顾不得什么返厂之类了,一怒之下,先把电路板拆了下来仔细看了一下,没有什么烧坏的现象。难道是盘体坏了?这个急啊!傻傻的,为了证实这个问题,竟忘记把盘体接上,就给电路板通电了(已接好数据线),这时奇怪的现象发生了,就单单一块硬盘电路板没有盘体,电脑竟然也识别出了ST_M13FQBL。啊!这下蒙了,请问是否有大侠告知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?是不是可以说明电路有问题了,还是ROM出问题了?

网友:
硬盘电路板   与   盘体接口接触不良.或盘体磁头  马达有短路造成硬盘电路板电压降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