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 台机主板CMOS旁有几个WW1的2极管,可用什么来代替 ...
新手 台机主板CMOS旁有几个WW1的2极管,可用什么来代替?

楼主(2013-08-11):
台机主板CMOS旁有几个WW1的2极管,可用什么来代替?
如果没有猜错的话,应该是二极吧 不是三极吧 L43 能替代吗 T04能替换吗?
请 大师指点。
补充内容 (2013-8-30 11:35):
结果: L43 替换好了,不能用T04替换 T04是三极。
主板

网友:
WW1是二极管,不过都是常见,直接换,没去查过参数,你查到都发看看,好让我学习学习

网友:
L43式电感哎。。绝对不能代换。。。楼主上个实物图大家帮你看看。。

网友:
已经替换成功,,用L43(L43字样,但比WW1 79 小一点点的) 也是二极管,在另一个板上的CMOS旁边找到替换了,,,可以保存时间了,
谢谢各位!!

网友:
L43肖特基二极管。用在主板RTC 电路中!还有一种就是4148的小红色二极管两个也是用在RTC电路中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