显示器电源指示灯亮一下,弱弱的屏不亮问题

楼主(2013-08-11):
一组装显示器不通电,没有5V,12V输出,该重何处下手,没见电容鼓包的现象,光偶,整流桥也都换过了,也没用

网友:
是没5V,12V输出莫?

网友:
学习开关电源去吧 孩纸

网友A:
5v 12v输入?什么意思啊,没有输出,屏幕还能量下就灭,假如没有电压输出,就根本不通电啊,哥们,描述清楚点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5v 12v输入?什么意思啊,没有输出,屏幕还能量下就灭,假如没有电压输出,就根本不通电啊,哥们,描述清楚 ...

是的,没有5V和12V输出,打字打得快了,打错字了,不好意思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没有5V和12V输出,打字打得快了,打错字了,不好意思

查次级有没有短路,对地打一下阻值,然后断开12V给高压板供电,在查有没有输出,你说的亮一下,灭掉,估计是存在短路了
如果断开负载没有输出的话,应该查初级,看下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,查到pdf文件,查下大滤波电容有没有300V的直流电压。查芯片周围的各个元器件,如果正常的话,直接换电源芯片。通过你的描述看,应该是高压板短路了。

网友:
看、一下变压前和的300多V电压   和变压后的电压有没有就知道啦

网友:
查PWM芯片工作条件 条件满足更换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次级有没有短路,对地打一下阻值,然后断开12V给高压板供电,在查有没有输出,你说的亮一下,灭掉,估计 ...

谢谢您的指导,查过了大滤波电容是有300V的直流电压的,应该是次级电路的问题,我在慢慢查查一下,非常感谢!

网友:
看看      大电容有300V没有   没有300V就查前面 有300V查开关管和PWM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