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X100E 电流0.9 不显示 附图子

楼主(2013-08-11):
我今天接了 一台        请大家帮忙
电流 0.88--0.9  跳不显示        我也刷BIOS   还是  不亮

网友:
bios版本刷地点看下 这种小本一般是bios  这机子好像是amd的看下北桥

网友:
扫下北桥。。这通病了喔~!先北后BIOS。。。

网友:
先尝试用热风枪加焊北桥看看有无效果,再到官方刷BIOS嘛

网友:
我也有这机器,0.6来回跳,不显示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0.9来回显,那个搞定的分享一下啊。

网友:
BIOS   刷了   没用         我用风枪吹了北桥     没用

网友:
大哥,你刷的是官网的bios吗

网友:
也试了     官方的     和在迅维下的   都试了

网友:
是集显的吗? 如果实在没法了就外接试下

网友:
看看跑马  如果卡在24的话 建议换南桥!南桥问题好像是通病了  先加焊下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哦!

网友:
者款机器应该是挺新的机器吧,放到烤箱里,先烤烤板

网友:
这种机子北桥坏的多。

网友:
这个北桥问题蛮多的,加焊不行就换一个北桥,供电时钟复位都是要查,按时序来修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