待机电流不稳定

楼主(2013-08-11):
宏基的机器,板号是48.4U701.011,接上恒流源,电流马上从0.04掉位0,LDO端没有5V的电压,求助大家,该怎么修

网友:
肯定有短路的地方

网友A:
有短路呀 打下值 不就知道了 烧鸡大法 无敌

网友B:
有地方短路吧,保护隔离都没过吧,直接在主供电烧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地方短路吧,保护隔离都没过吧,直接在主供电烧试试

主供电时正常的,因为SD脚的电压都正常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短路呀 打下值 不就知道了 烧鸡大法 无敌

烧鸡大法用的还不是很熟悉

网友:
来学习学习。才能提高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