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主板问题

楼主(2013-08-11):
今接修一块板子  一开始是开机自动触发,不跑码无复位,且关不了机,整个板子什么VTT-CPU   VCORE  内存供电全不正常 ,按照时序检查,测cpu周围的上管,输入12v   控制和输出均无电压,发出VTT-CPU的mos管  ,D极0.26v,没思路了   我想知道这个管子既是给北桥供电,又是vtt-cpu,他的输入级是哪来的     换过io,不自动触发了,但不能关机,其他故障相同

网友:
先从内存电压开始,内存电压不出后面电压是不出来的

网友:
2楼正解,现在2代的板子都是先出内存电压,再出其它

网友:
你说的是AMD架构的   我的是intel架构的   最先出来的应该是cpu