鑫谷ATX屡烧13007

楼主(2013-08-11):
一台鑫谷电源,工作中突然断电,打开测量副电源5V正常,主电源管13007烧坏一个,换了一对13007上去,短接黑绿,风扇抖一下不转,测量13007又坏了一个,13007周边元件都检测过了,没有坏的,大电容也正常并平衡,494换过,2个推动管换过,还是短接黑绿就烧13007.每次烧的不是同一个管子,是二个管子轮流烧,次级二极管也都检查过,没有短路,就剩下变压器了

网友:
查一下一次激励推动电路

网友:
更换主开关管旁的50V小电解电容,测量二只主开关管的BE间电压是否一致(启动电源空载或轻载)

网友:
那个13007的基极的加速电容换新的试试看吧(4.7~10uF/50V),是一对哦。还有辅助电源的12V滤波电解液检查一下或者直接换新的吧(47uF/50V,好像)。

网友:
按三楼说的,有些细节你没检查,还有那二只二极管也要检查!

网友:
13007其基极两个小电阻也要更换。

网友(点评):
阻值变化用万用表测一下就行了,如果正常海需要换吗

网友:
这个还是串一只灯泡再测试吧,避免一个劲的损坏13007.建议用示波器看下13007基极波形。用双踪的一块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