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467进系统就 断电,CMOS 和PE 里面都正常。

楼主(2013-08-11):
R467进系统就 断电,CMOS 和PE 里面都正常。  在论坛里找了下,三星的 R467 进系统断电的问题大家貌似都有碰到,有的朋友说是CPU 背面座子下面的NEC 电容坏了, 我是找到了,不过怎么换啊,这个电容外面的塑料的,风枪一吹就化掉了。     风枪要是过度吹的话 CPU 座子会不会给吹烂了

网友:
你要是想换一样的就用BGA焊下来,再用bga焊上;要是换330的电容就直接用风枪跟电烙铁搞下来再换330的电容;cpu座子一般没事的

网友:
用风枪加烙铁 暴力拆下来 再还个新的电容上去.或者加上6个330电容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用镊子慢慢的撬它  弄了好几个了 就是暴力拆

网友:
风枪镊子把上面全部撬掉  你会看见有焊盘,哪几个330电容 焊上去就行啦。 主意正负极

网友:
只要注意好就不会了

网友:
BGA焊这个 小心CPU直接虚焊。。  建议LZ风枪一点一点慢慢吹掉

网友:
我前几天搞一个  呵呵 风枪 + 烙铁 暴力+柔力   并了4个330的就搞定了
建议并6个330的

网友A:
这个简单,一般手工都可以换,先用斜口钳暴力夹,再用烙铁加焊油清理干净,用手术刀刮出地上锡用330电解电容6个焊上。

网友:
同意9楼,我也是这么搞的。

网友:
直接用刀吧  很快的 安全

网友:
风枪+烙铁,慢慢来好易弄的

网友:
欢4个就可以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简单,一般手工都可以换,先用斜口钳暴力夹,再用烙铁加焊油清理干净,用手术刀刮出地上锡用330电解电容 ...

三星板上中间的不是地的。不能刮

网友:
恩 这个芯片是管什么用的?我有一台是CPU 没有供电?

网友:
风枪不行,就用 烙铁。

网友:
暴力拆下,并6个330就可以啦,这样的问题我怎很少遇到啊

网友:
为什么要6个330,不是4个就行吗??

网友:
用斜口钳夹掉,然后找6个330电容焊接上去  注意正负极

网友B:
吹烂就是。用几个330的代替就可以

网友:
我今天还搞了一个。
那个可以直接用斜口钳从任一个角上剪开一个小口子,然后一点一点把外壳去掉。里面就露出脚一来了,然后半电容上去就OK。

网友:
哪有那么容易吹坏  我都吹了好几个来了

网友:
维修的一般都是胆大心细的  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暴力的 大胆去做吧 我们精神上支持你的

网友:
他们说的那个大电容在哪我没看到

网友:
用疯抢吹 镊子撬下来就可以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吹烂就是。用几个330的代替就可以

谢谢,已经弄好了,大神们辛苦了

网友:
我一般是加两个330的电容在空焊盘上,就OK了

网友:
本人一般用烙铁加镊子    也是暴力的奥    用6个330       要换原装的话   接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