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华硕K42JR 4.0的待机芯片是什么

楼主(2013-08-11):
请问下华硕K42JR 4.0的待机芯片是什么
华硕

网友:
有没高手知道啊 是不是RT8205啊

网友:
恩 是的 我正在修这机子 我这机子是不触发开关坏了

网友:
我的3V 5V 被拉低 断开3V就正常 整板都没量到有短路 换了待机和IO和BIOS都不行 网卡也拆了 没什么头绪了

网友:
我的是电流一直升到1.5A 不显示 刷了几个BIOS也不行 电压都出来 真不好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