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20 显示一会后掉电重新开机一样

楼主(2013-08-11):
有台联想E420机器 ,开机显示10-15秒左右掉电,换过3V5V的D9的供电芯片写过BIOS,排除散热器问题,那位高手修过指点一下。

网友:
试试用示波器打打供电,修过一个显卡供电滤波不良不定时掉电的。。。

网友:
亮机掉电这种情况,只有通病网上才能有人帮到你。主要还是自己仔细排查

网友:
谢谢2楼的建议,我测试看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