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vds接口数据线脚位阻值不正常

楼主(2013-08-11):
主板屏线接口lvds数据线脚位阻值不正常,是不是只能说明显卡坏了???

网友:
是什么机器 独显还是集显

网友:
一般屏数据会经过主板上的排阻到显卡

网友:
阻值不正常?大哥是多少啊?这个不一定吧,显卡到屏有电容吧,屏线接口也有下拉电阻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