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ETONG 一通 C-702 平板卡 安卓 开机画面

楼主(2013-08-11):
原来是拿来搞触摸屏的...触摸屏换好..自己测试了两三天..没问题..就拿走回去.给小孩用了.

但是今天拿来说充电很热.而且开不了机..卡在开机画面,...拆开.主芯片 确实很热..烫手.....

卡在那个画面...连接电脑有反正....但是又找不到它的rom...无从下手...望高手指导??

网友:
我见得a10cpu都是bga封装的,这种四周引脚的还没见过,加焊一下试试吧,还不行只能换了

网友A:
这种肉眼看到的不准的,你看着没虚焊,虚焊就是让你看起来焊好了,实际上就是不能用,你先加一遍试试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种肉眼看到的不准的,你看着没虚焊,虚焊就是让你看起来焊好了,实际上就是不能用,你先加一遍试试吧

好的....先试试~~~

网友:
  加焊了也一样....唉...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好的....先试试~~~

先加焊~~~  不行只换了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先加焊~~~  不行只换了~

一定是这个芯片的原因么?? 不一定吧~~~

网友:
没有电路图只能瞎摸....唉~~

网友:
退钱吧,免得为其烦!

网友:
它发热很大,而且能开机,它的可能性比较大,你只有先更换它试一下了

网友:
卡在第一屏是吧 系统挂了  刷机就好 我查了查 根本找不到这机器的 固件

网友:
LZ威武   搞完在来看下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