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救 新装的系统360装不上

楼主(2013-08-11):
  客户那来一台式机 , 新机子 大概组装了3个多月(不是在我这里装的)  ,他说看黄色网站中毒了 . 我给他重新装了个xp系统 ,(全盘都格式化了) 360开始我也没有给他装 .他说自己回去弄  ,  今天他气势汹汹来找我说 :你怎么装的下在载360那么慢 ,他说我根本就没有给他装系统 , 我去他家看了看  .他说下载很快 就是360装到98%就不动了 ,我从新装了一遍 ,一装还是不行 ,我郁闷了 ,难道是系统部兼容  ,我又给装了个WIN7 , MD 还是装不上, 主机配置是  捷威主板  AMD系列 好像是245  4G内存  ,  硬盘应该没有问题 , 360装C 的 D盘里都不行   求高手指点下

网友:
硬盘用DM重新分区能搞定

网友:
硬盘低格一下

网友:
换一个杀毒软件如何?

网友:
还有病毒在里面,硬盘重新分区,低格。

网友:
使用GHOST安装软件

网友:
这个客户真不想说他。就不能低调点

网友:
病毒,建义你装了系统,其它盘不要打开,然后装360,及360杀毒,一般我是在网上下,放在桌面装,装在C盘先,然后就全盘杀毒,或者象我自己就用自己做的最新万能系统,带杀毒软件360,装好直接杀毒,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硬盘重新分区格试化,撒病毒,硬盘分区损坏之内的毛病全搞定,然后装系统就不会有病毒了!

网友:
我也觉得是病毒建议,重新格式化,分区再装系统

网友:
你装完没问题的话,估计是又中毒了,你应该先问,他装360前,有木有插过usb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4-02-28):
你可以先测下硬盘有没有坏道, 让他把重要资料备份 ,给他重新分区, 可能分区格式有问题,有的格式是限制文件大小的, 具体的你可在网上搜下, 例如:FAT32这种格式采用32位的文件分配表,使其对磁盘的管理能力大大增强,突破了FAT16对每一个分区的容量只有2GB的限制。但在WIN2K&XP系统中,由于系统限制,单个分区最大容量为32GB。资料然后给他重做个系统,换个win7的也行,应该是小问题,不排除之前的软件冲突问题,我管理过上百台机房电脑,同样的机器配置,同样的应用软件,同样的统一安装方法,几乎双胞胎,但是出现的问题各种各样,其中就有你这种的,后来单独把那台机器上的软件卸了,继续安装,问题出现了,装到快完了,装不过去,安装方法和之前其他已经装好的机器一样样的,问题就是这样出现的,得面对解决,在说你那系统都能装上,问题能有多大,心态放好,从容面对。希望我说了这些可以帮到你。

网友:
我也碰过这样的事,换过杀毒软件就可以了

网友:
清MBR再重装系统

网友(2014-06-10):
bmw病毒bmw病毒

网友:
应该是中病毒了,阻止安装,重装先装360吧,然后再看看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