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4552G AMD独显 掉电

楼主(2013-08-11):
初次开机时亮机时间略微长一点,待到机器热时LOGO一出来就掉电。求高手指教哪出了问题。刷过BIOS还是一样。
掉电

网友:
掉电一般是这么几种情况,温度过高,供电滤波不良,芯片不良,你要自己分辨出来才好修!

网友:
amd cpu座虚焊也会掉电

网友:
O(∩_∩)O谢谢楼上的,已经搞定。加焊了北桥。一切正常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