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A400-T23

楼主(2013-08-11):
这机器拿来是不开机,拆机测3/5V没有,系统供电芯片,815LN。测1脚3.3v,2脚18V,5脚5V,6脚0V,没有3/V,输出,好像这机器只有5V,3V是后来的5v转变而来的,求大神帮助

网友:
跑线路1脚经过一个芝麻官

网友:
6脚也是一个开启脚,线路跑不通,求图纸

网友:
另外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,光驱接口焊的一塌糊涂,怀疑南桥坏,南桥是N10M的吧,小小的

网友:
这图好像没出来,但你得把板号告诉大家!!!

网友:
换815LN一样,南桥是IUX,版号是A13IAXX M/B V1 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