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X100E 北桥旁有个 存储片是什么作用

楼主(2013-08-11):
是显存吗      有什么作用

网友(点评):
64MB DDR2 Side Port Memory

网友:
是显存啊·。。。

网友:
看着像显存。不过怎么离得那么远呀

网友:
当然是显存了

网友:
是显存芯片

网友A:
是显存吧,这种一般都是显存的,再说笔记本里面芯片也没有那种是像这样的,只有显存了

网友:
显存颗粒

网友:
是显存来的,之前我修过一个花屏的,重做一下显存就好了。

网友:
是显存啊... 不用问啊

网友:
这外形应该是显存吧

网友:
这个就是显存,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线路是到北桥!

网友:
是显存啊

网友:
没有显卡啊     就一个北桥      显卡集成在北桥

网友(点评):
集成的也是显卡吧?起码我没见过显卡在南桥的~~

网友(点评):
喊什么!好像只有你知道显卡在北桥?不管它在哪里都需要显存的对吧???够无知的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显存吧,这种一般都是显存的,再说笔记本里面芯片也没有那种是像这样的,只有显存了

没有显卡啊就一个北桥      显卡集成在北桥

网友(点评):
自打嘴巴!没有吃饭啊!饭在饭在肚子里~

网友:
台式机原来785主板的时候就有集成显存在主板上的,这个北桥集成显卡加个显存在外面不足为奇。

网友:
印象中这个机器发热量巨大 而且容易掉电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显存!

网友:
肯定是显存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