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笔记本CQ系列 接电流表没反应

楼主(2013-08-11):
问过高手,说HP CQ系列(CQ40 41 43等),直接接电流表,不能开机(即使笔记本正常,不接电池),要用专用的HP转接头。
转接头里面的针有电压的,内壁相当于正极,外壁相当于负极。万用表量外壁与内壁的电压是19.22V,量外壁与里面的针是18.5V左右。
这类的笔记本,说要用专用的转接头才能接可调电源来开机。我也淘宝查了,有的卖家说可以,有的说不可以,大概在6元一个。问问大家,确实有这种专用的转接头吗。有知道详细原理的吗

网友:
管他什么原理,直接几块钱买个回来,插上去,机器没问题,立马待机就出来了。

网友:
中间那根针是检查适配器电压的,有的机器一定要有才可以开机,或者或以开机不能充电。几K和BGA都能买,一个电源头那用得着考虑、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