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电源辅变压器代换

楼主(2013-08-11):
我是新手,19e-01能代换19-001吗

网友:
我修的电源如果变压器坏了是自己重绕的!

网友:
一般是能得,你自己确定下同名端就行了

网友:
自己绕,强啊。

网友:
可以自己绕注意匝数就行

网友:
更换辅助电源变压器最重要的是要脚位相对,辅变的型号多种多样,脚位也是多种多样,直接代换的情况不多。

网友:
我还未换过这个东西。变压器不是易损部件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,咋绕啊,真神!

网友:
我的也烧掉了,烧断了一个脚啊,真晕啊   不知道搞下这个装上去还会不会烧掉啊~~~

网友:
开关变压器很好绕的

网友:
匝数不多,可以自己绕。

网友:
想知道绕匝数的问题可以上百度文库搜一下“变压器的绕法”,即可搜到。这里给一个链接,你可以看一下。http://wenku.baidu.com/view/eb30a232f111f18583d05a8a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