浸液,又是I2C这次总算解决了

楼主(2013-08-11):
HP 4710,主板和4411S一样的,先把长毛的地方刷干净补好,上电不亮,上诊断卡代码E0

这个代码不用多说,内存没认到,测试内存基本条件,发现I2C总线CLK电压为1.5 另外一条3V

与ICH_3S_SMCLK相连的件,有两个温控芯片,时钟芯片,和一个加速芯片,除时钟芯片外都下掉电压依旧1.5V
将时钟芯片第9,10脚切断电压仍未1.5V

该拆的都拆了,该换的都换了NND 怀疑板材有地方短路

于是主板上与ICH_3S_SMCLK与元件相连的线路切断,电压恢复3.3V

又将内存第202脚切断

飞线上去

发现正常跑码。。。。你妹的真的是板材短了

只能把所有相连元件切断,然后飞线

飞完进系统测试,OK 此机修复

网友:
呵呵..那线飞的有点牛啊..呵呵..

网友:
楼主有一根线直接飞到内存上么??

网友:
这飞线牛叉,我只见师傅飞过,板子上的线不要了,重新搞一个飞线连起来

网友:
直接飞到内存上了,,强强

网友:
没从场馆部分全切断飞的内存,时钟芯片有没有I2C都可以工作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内存工作时钟信号供电电压 也可以在 内存插槽 引脚上测到吧

。。。。当然能测到,所以把内存引脚断线,飞线

网友:
又是一个高手,不知道是不是主板没干,造成的短路?

网友B:
楼主的脚丫子好漂亮啊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脚丫子好漂亮啊、

在哪看到“脚丫子”了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脚丫子好漂亮啊、

晕这都被你看到了

网友:
楼主,想找你修本,怎么联系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