笔记本开机无显示

楼主(2013-08-11):
笔记本开机后没显示测良各种电路显卡芯片空焊,给显卡上的芯片加焊,结果还是一样,把显卡和主板之间的连接线拔掉重插OK

注意修完板要检查连接线有无插好

网友:
那就是加焊后安装时没插好屏线呗

网友:
维修就是要仔细

网友:
维修是个仔细的活,小问题就可以引发大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