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网卡电路谁给指点一下

楼主(2013-08-11):
修机不是很多,经验不足,特提出来让大家指点一下:机器可以开机,只是认不到网卡,拆机发现网卡芯片一个洞,取下来换之,原型号88E8040T,看图纸

有三个型号可以通用吧,拆料板上找到8055和8072装上去还是认不到网卡,

另外测量发现,如图:

发现1脚有3.3V,  下面2.5V和1.2V都没有,这两个电压是网卡芯片产生的吗,

跑线路发现这两个电压与其它的相连的元件都没有装件

两点的问题是:
1:网卡芯片8040T是不是不能用8055和8072代换?
2:网卡的2.5V和1.2V是不是网卡产生的?

网友:
这三个应该是不能通用的,88e8040前面是10/100说明它是100M的网卡,2.5v和1.2v不是网卡产生的,而是网卡需要2.5v和1.2v供电,根据图纸找它们的来源吧,跑线不一定能跑出来,特别是电源线,因为电源线一般走的中间层

网友:
很明显不能通用的!

网友A:
查找与2.5V和1.2V相连的电路,发现元件都没有装

网友:
可能就是两个电压没有,才认不到到时的。你查查看是掉的什么件,补上试试。

网友:
查下PDF就知道 不过应该不能通用的

网友:
桥也有可能坏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找与2.5V和1.2V相连的电路,发现元件都没有装

打一下跟南桥相连的那几个引脚阻值是否正常(正常需一样),如果阻值不正常,拿掉网卡,再打,还是不正常,那几本南桥就坏了,如果没装,那你需要上跟原板一样型号的网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