已解决明基17显示器电源灯亮无显示

楼主(2013-08-11):
朋友做监控用的,有一天扔到我这来了说有时间你给看看,要是不爱整就卖破烂。
现在这种显示器确实是稀烂贱的,100-200大洋就能弄到,我打开简单看了看,没有明显的电容彭包,没有明显的烧黑和虚焊,测了几个主要管子也都正常,输出端由于是卡扣结构的,真要测的话得拆到驱动板,嫌费劲,简单扣上盖扔到后面等待处理了。
由于不是专门搞维修,只是个人爱好,所以也是一知半解,停留在有图纸就会修,没图纸连找反馈电路都不确定的阶段。今天本来打算修修那个能启动但电脑不能开机的电源的,结果一试还正常了,由于当时换下来的时候主观的以为是电源坏了,就没有再进一步的试电源是否真坏了,所以弄的现在也不知道到底是主板问题还是电源问题,烙铁不能白烧,家伙什也不能白折腾出来一回不是?索性把这破显示器掏出来研究研究。查到两个管子一个管5V一路,一个管18V一路,由于没跑线路也没有图纸,不确定是不是管子有一个坏掉了,先好好测测各路输出再说吧,实在不行再跑线。灯亮5V这一路不用测了,关键就是屏线的输出了,费点劲把驱动板拆开吧。本来天就热,开着空调也是弄了一脑袋的汗,边上又备了条毛巾生怕汗珠滴到上面弄出点“惊喜”来,虽然不是值钱的玩艺儿,但目的还是想修好不是?果然是没有这两组输出,再好好看看,直接拆下电源板,拿出手电一个元件一个元件的看,看到第二遍的时候终于看到一个“电阻”似的玩艺上面有裂痕,心里为之一喜,用手仔细擦了一下确定不是灰尘的痕迹,再看标注FB801,敢情这不是一个电阻是个保险啊。“保险断了居然还有5V的指示灯输出?这是什么个情况?”而且还不知道这个保险的具体参数,百度吧。一查不要紧,敢情这款显示器这个是通病,都是由于大陶瓷电容引脚虚焊C5707和3A保险,下面引用网上图片:

再看电路板背面,该陶瓷电容靠近保险的脚果然和主板裂开,比头发还细的裂痕不用手电照着侧着看还真是看不到。再测测几个C5707居然一个都没坏,又小惊喜中,如果有坏掉的我还真是懒得往电子商店跑,路可不算近啊。又一个问题,手里没有这种保险怎么办?导线直连?不太保险,想起后面还有几块烧的比较严重的电脑电源的破板子充当了元件板,上面的几个保险可都是好的,找出一个比较接近的5A的用电容的引脚将一端接了一块,要不然该保险太长了,焊不上。折腾完毕,再测灯管输出,有电压了,说明几个C5707和其它元件还真没什么问题,通电,按了一下电源开关,赶紧掀起来看屏幕,果然出现明基标识了,再次断电,接到平时维修用的机箱上,接好信号线,正式试机,一切正常,先测一宿再说。呵呵。又一个破烂逃脱了被扔掉的命运,不过做什么用呢?朋友已经淘到一个二手小显示器了,这个以后修机器用?也不错,挺小的,往哪一扔也不用担心占地方,呵呵。试机中。。。

网友:
搞了半天原来是保险挂 了

网友:
运气不错的说

网友:
中哦,管子一个没挂,少见

网友A:
我显示器接上电脑,一明一灭。不停的周而复始!哪里的问题 给分析一下

网友:
也是电源板上的问题,多见电容鼓包。

网友:
看电源板、高压板

网友:
又得一家伙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显示器接上电脑,一明一灭。不停的周而复始!哪里的问题 给分析一下

多数情况是电源板的电容鼓了。高电压上不去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多数情况是电源板的电容鼓了。高电压上不去

新显示器呀,才到手有10天左右,直接返厂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新显示器呀,才到手有10天左右,直接返厂了

新的当然是要售保了,自己动过人家就不保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