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白痴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11):
图纸的时候从那边往那边看??????

网友:
简单的从左到右看,复杂的,从功能模块到另一功能模块看,这时视这些功能模块的相对方向而定.

网友:
如果是不懂电路读图,请找找以前帖子,另外要电路基础方面的书。
如果是拿着电路图,不能哪是左右,哪是上下,请你应该选错行业了,还是找个你能理解的行业吧。

网友:
宇光 -20 严禁灌水

网友:
一般是从左到右的,但是还要看具体的,顺信号一步一步走就对了

网友(2015-11-03):
慢慢琢磨其中的奥秘吧

网友:
分块看,先看大框,再细看。

网友:
我也不懂呢    慢慢琢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