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一主板压775座子就死机座子已经换过还是一样

楼主(2013-08-11):
现在不上风扇螺丝一切正常螺丝只上2圈都死机 再次开不跑码 座子加焊过与效果,又给换了个还是一样毛病,座子周边原件全焊了还是一样没见好 松开螺丝就正常特郁闷,找不出哪里坏了
主板
求助

网友:
那就换个胶的CPU散热支架试撒!

网友:
可能是电路板上的铜皮有断裂的地方(主要是元件引脚的根部)。这种故障不好查找。

网友:
CPU是否变形啦,导致接触不良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