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城电源12V负载保护维修一例。

楼主(2013-08-11):
   早上客户拿台电脑来说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,听过情况后,本以为是主板CPU供电电路有问题。上机插电,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。把CPU供电4P拔掉开机不保护。心想好家伙主板难道又是场管问题?直接拆机把主板拿下来一测,12V对地400欧,场管对地无短路。直接拿上我的专用电源,插上开机!直接跑马显示。这时才恍然大悟是电源问题。电源:长城300P4-PCF

故障:短接绿线各组电压正常,12v一负载就保护。
打开电源首先观察12V滤波电容有没有鼓包,一看不但没有鼓包而且样子比我新买的国产电容好很多。

看了全版的电容没有鼓包,瞬间石化了下心想这个电源不好搞。只有地毯式搜索拆吧,先来个图纸

12V的两个滤波电容拆出来测量没有问题。电容没有问题难道是整流管有问题?又拆管测量完好无缺怀疑是大电容和13009有问题只好拆咯,拆完测量又是好的。这时已经进入下午放下工具吃个饭重新思考下。既然是12V保护就从12v跑线路看看咯。看了下图纸有一条是跑到tl494的,二话不说插电短接测量下ka7500b《TL494》
ka7500b第12脚电压12V正常。
第13脚pg  5v正常
第8.11脚.11脚有2V 。8脚0V 哈哈8脚电压不正常,心若狂喜。直接拔电从ka7500b8脚跑线路。
连接到ka7500b 8脚的有两个电阻1个1K另一个2.7K还有个三极管C1815。测量到2.7K电阻时候无穷大,说明电阻已坏。为了安全起见也把C1815拆出来测量,还有C1815周围的元器件也测下看看有没有坏的。
最后测量完毕没有其他坏了的,换上2.7K电阻插电接上12V假负载。开机12V不保护了,各组电压正常

网友:
494.和7500 的 8脚和11脚外接谐振电容电阻.碰到多次这个2.7k电阻出问题,但都是变小了, 引起输出不稳定.带不动负载.

网友:
好文章,学习了。

网友A:
长城的电源还有一个毛病,就要喜欢在5VSB那颗电容那里打上胶,下面刚好就有一颗你说的到电阻,被胶包着,没法散热,用久后就会出现你说的这种现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长城的电源还有一个毛病,就要喜欢在5VSB那颗电容那里打上胶,下面刚好就有一颗你说的到电阻,被胶包着,没 ...

附上作孽的电阻裸照

网友:
修得真仔细

网友:
维修思路清晰---赞一个。

网友:
楼主和4楼的经验非常好,谢谢指导。

网友:
这个是通病了,很多长城是这样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案例,厉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