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修HP CQ511不触发

楼主(2013-08-11):
   前言:这是我修电脑以来第一次独立完成修笔记本,虽然是个小问题,但是呢,我还是想发帖来纪念一下。哈哈。其实心里很高兴的!有写的不好的地方希望各位虾米们指点指点。。。
机器型号:HP  compaq 511
    号:VV09DIS-6050A2257101-MB-A03
    障:不触发,待机0.04
今天修了一部HP的本本,不触发,电流0.04不开机,拆开主板后,首先测量待机电压3V5V.两个电感,实测电压为3.3v1.8v,显然不对,正常的话应该是3.3v5v的。所以找到电路图打开找到5v的电感L549
如图1

测量TP5112520脚与22脚都为5V,这下心里高兴了,这就简单了,心想问题绝对是出在某个电容或者是电阻上面了,于是找到与这两个脚相连的电阻电容、这两个脚就经过两个元器件。一个电阻和一个电容,分别是R9849C9537,测量R9849两端都为5V,而C9537的一端是5V而另一端的电压却是1.8V。这下问题就出来了,就是这个电容在作怪,这个电容就在  2 请看
于是呢,就在费板上找了个电容换上去,在上电测电压,居然5V就真的出来,我一开始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,还叫同事帮我看了看,呵呵,太激动了!于是就开机。居然奇迹出现了,显了!哈哈,十分的高兴,对以后的维修之路看到了光芒。。。
后语:OK!这就是我第一次独立修好的笔记本,对于以后的维修之路,简直是光芒四射啊!!!

附上电路图
望各位大虾米帮忙加加分。。。

CQ511_6050A2257101 VULCAIN_DIS_AX1_20081229.pdf

网友:
呵呵,恭喜楼主,继续努力,虽然这种不算什么,但是那只是在高手眼里,我还是觉得楼主的运气已经好到爆棚了,第一次就能碰到这样的问题,总之,笔记本后面又让你蛋疼然后觉得坑爹的多着呢,有一个好的开始已经不错了,最后,希望楼主早日成为高手中的高手

网友:
自举升压电容坏了呀

网友:
是值得高兴,开门红啊,系统供电故障常见,更上一层楼!

网友:
看来是高手啊,如果是新手的话应该不会想到去维修自测升压电容的

网友:
好的开始!
不过以后一定要顶住,头疼的事还多着呢!

网友:
不错   这样下去有前途

网友:
楼主 前途光明啊

网友:
谢谢大家鼓励,我一定会再接再厉的,借大家的吉言啊!

网友:
自举升压问题也是常坏的

网友:
我遇到过二修板  自举电容被拆了引起下管保护 不过最后对着电路图修好了

网友A:
楼主厉害啊,细心的分析也到位,不错不错,兄弟学过原理的吧!!呵

网友B:
恭喜楼主,楼主加油哦,对于新手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,我也是学笔记本维修6个月,现在师傅还是不让我动手修哦,哎

网友C:
我和你一样,也是做学徒的,入行才刚好一年,我的师傅好说话,随便我瞎搞。。。他说做维修就是要多搞才能搞出经验、借你吉言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厉害啊,细心的分析也到位,不错不错,兄弟学过原理的吧!!呵

原理呢!不知道怎么说好,我应该是算学过原理吧,我的原理也是我师傅教我的。。。

网友:
呵呵   阿标现在越来越厉害了哈  都是伟哥教导有方  恭喜恭喜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 芯片 旁边的两个  MOS管应该是  轮流 导通方式吧 有 3VPCU  才能 转换出 5VPCU吗

兄弟你等级真高,下载分真多,但从你的回复来看,你就是一个会拆装机,会做桥的吧。我都怀疑你是不是一个维修人员,我看你的下载次真少啊。也没看你过发维修贴啊?你真菜啊,去学习一下再来回复吧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恭喜楼主,楼主加油哦,对于新手来说这是个很不错的,我也是学笔记本维修6个月,现在师傅还是不让我动手修哦 ...

你要跟你老大商量一下,机了你先测一下先,让你认为故障在哪里?不要动烙铁,然后再给你老大修,你在边上看。这样就会进步的。如果是我,你没把握我也不会让你乱动的,万一让你动报废了杂搞,现在维修生意本来就不行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要跟你老大商量一下,机了你先测一下先,让你认为故障在哪里?不要动烙铁,然后再给你老大修,你在边上 ...

多谢前辈指点,跟师傅学修笔记本,学的不仅是技术,还有为人处事,交际很多方面的,要在这个社会混……

网友:
5V电感上测出1.8V ,为啥在20脚可以测出5V ,求维友帮解答下了。

网友:
LZ(测量TP51125的20脚与22脚都为5V,而C9537的一端是5V而另一端的电压却是1.8V)你这两句话是不是有点冲突呀

网友:
我就想有个人解释下。那个电容2脚跟芯片的20脚通不啊。为什么电压不一样啊。20脚有5V。电容第二脚只有1.8V。这两个脚图纸上是通的啊

网友:
问题不大,不过运气不错。待机没有 肯定不触发了!!加油

网友:
我也是刚学维修不到一年今年把台式机和显示器学好.打算明年一年搞笔记本。学维修都是要靠自己努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和你一样,也是做学徒的,入行才刚好一年,我的师傅好说话,随便我瞎搞。。。他说做维修就是要多搞才能 ...

想想当初自己修好的第一台,比楼主可激动多了

网友:
完全不明白,20脚有5V的话这个电容怎么可能1.8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