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笔记本 Asus U46E 主板维修

楼主(2013-08-12):
笔记本型号:Asus  U46E
故障现象:  待机电流230mA。
检       查:  拆下主板如P1 。

        这个主板找不到图纸,主板又没有元件编号,给维修增加了难度。
        测各电感对地电压,没有明显短路。上电,保护隔离电路有输出,系统3V5V电压没有输出。EC芯片IT8572E有点发热,而系统供电芯片RT8206A和一个5脚芯片V1D11(也可能是V1011)发热严重。拆掉3V5V输出电感,故障依旧。

补充内容 (2013-9-7 15:48):
24楼增加修LED屏内容。
不知怎么改为已解决?

网友:
    通过一些老帖子,及如下类似图纸P2P3知道了,系统供电芯片RT8206A-7脚输出5V电压+5VAO,通过一个5脚芯片将5V转换出3.3V电压+3VAO,这组3.3V电压为EC芯片供电。

网友:
     测量系统供电芯片RT8206A的7脚,只有3V左右输出,低于正常值。如图P5:

    拆掉5脚芯片V1D11,待机电流降为15mA,系统供电芯片RT8206A的7脚升为5V。此时还是没有3V5V输出。怀疑EC芯片问题。如图P4:

    拆下EC芯片IT8572E,重新焊上电感和5 脚芯片,待机电流为4mA,系统供电芯片RT8206A工作正常,+5VAO和+3VAO两个电压信号也正常了。说明EC芯片IT8572E有短路。
  一时找不到IT8572E,不知道什么芯片可以代换?
    另外一个问题:EC芯片里有程序吗?

网友:
看看架构图  BIOS是怎么挂接的

网友:
看看EC挂在什么位置。一般挂在EC下有程序。

网友:
    找不到图纸。
     哪位朋友有图纸,请发个链接。

网友:
判断EC是否带程序。。再无图纸无点为图。。。可以打下BIOS到EC是否通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是挺有难度的,。。。。

网友:
thanks for share datasheet ic

网友:
找不到这个芯片。订货也要等好久。

网友:
这个只有凭经验维修了.

网友:
这个机器见都没见过 只能凭经验一点一点的往里找原因了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没点位我是搞不定

网友:
新手摸索不出来啊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维修很麻烦,什么都没有标注,图纸又不多

网友:
现在怎么样了?我手头有个华硕K54HR的主板,EC系统供电和你的都一样,故障也一样,无头绪啊,你要修好了说一声啊!

网友:
第一次见这种板子

网友:
终于找到一个新的IT8572,换上机。
待机电流变为29mA ,不能触发。3VAO,5VAO电压正常了,没有3V5V。
疑问再次产生:是否EC有程序?

网友A:
上面的结果是几天前的。换了IT8572后,变为待机不触发。
今天仔细检查后发现是焊功不佳。有几个脚没焊牢。
用烙铁和风枪轮番加焊,终于焊好。
上电,待机电流变为22mA。按开关,电流直上1A。外接显示器亮机了。
看来EC没有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面的结果是几天前的。换了IT8572后,变为待机不触发。
今天仔细检查后发现是焊功不佳。有几个脚没焊牢。 ...

恭喜,修好才是王道

网友:
我修到一个东芝的  EC挂  换EC后跑到显卡掉电 至今没修好。。

网友:
我们看帖的思路也都乱了。不该修好就行,典型的待机芯片不稳定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能亮。装好机就......
结果接显示屏无背光。还得继续......

网友:
    下面是修屏的过程。
拆开屏,屏上接口如图P7

主板上接口如图P8

    LED屏的资料真难找。通过一个屏的pdf文件,如图P9,知道了,屏接口为40脚。1-18脚是一般LVDS信号,35-36脚是背光控制信号,38-40脚是背光供电。其中234和脚3536脚为3.3V383940脚大于12V,屏就能点亮了。

网友:
怎么回复的内容不见了?

网友:
  虽然主板和屏接口都是40脚的,但经对比测量,两接口并不是顺序对应的。他们前18个脚是1对1,2对2 顺序对应的。后面,主板上20脚对应屏上36脚,为屏开启信号3.3V。21脚对应37脚,不知什么信号。23-25脚对应38-40脚为背光供电18.8V。
  LED屏35脚为供电时钟,应为3V的波。主板接口上却找不到对应脚,不知是电缆断线还是怎么回事。经测,主板接口29脚有3.3V信号,但屏接口上也没有对应脚有这个信号。换电缆是不可能了,主板上有找不到对应信号。怎么办?
  不就是35脚需要高电平吗?屏上36脚高电平有了,能不能共用这个信号呢?主板侧不能改,因为找不到相应的线。屏的电路板可以试着改一下。

网友:
看下线性3V和5V有没有短路

网友:
修东西还是要大胆尝试的了,不冒险不高产啊

网友:
        经测,LED板上接口35,36脚分别通过2个电阻送入电路,如图10。

        这样,只要短接2个输入点就能共享信号了。短接后如图P11 。

        接好电缆开机测试,终于亮机,如图P12。维修成功。

最后有个疑问:经过这样改造应该有些功能没有了,但不知那些功能会改变?请高手解答。

网友:
呵呵,我也碰到一台,也在这个地方有毛病,五脚芯片和EC都换了,吗修好,放弃了,以为是进水机

网友:
维修还是细心点好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