公共点

楼主(2013-08-12):
公共点包括哪些哦,怎么可以找到公共点呢

网友:
适配器借口附近 有几个保护隔离管  后面就是了

网友:
隔离管后面的就是   好发现

网友:
一般经过保隔电路的两个场管过来,测量点你可以直接测各组辅助供电上管的大电容

网友:
保护隔离电池与适配器交接点那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认为是这样的话 可能是机器型号不同吧

仁宝的好多都是N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我笔记本修到不多  不过 这个 场馆的G级 也是 充电管理  IC工作 发出的信号 控制导通的吧

崇拜啊,修的不多就知道那么多,我现在还有很多不知道呢

网友B:
神啊,找公共点啊?告诉你们个简单的方法,不需要看图纸,百分百通用,大家都知道pwm电路吧,不是有上下管和一个大电感吗?先找到下管,下管好找啊,s极接地,再找到上管,上管d极就是公共点啊。找的多了根本不用测,一看就知道啦,下管s极接地,下管d极接上管s极接大电感,上管d极接公共点,s极三个脚相连,d极4个脚相连,一看就知道那个是公共点啦,你懂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其实 也没什么啦 理论有些知识 都是自己平时总结出来的吧

我就是理论不行,有空多教教我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神啊,找公共点啊?告诉你们个简单的方法,不需要看图纸,百分百通用,大家都知道pwm电路 ...

忘了说啦,cpu供电和有的PWM电路供电改用5v啦,不用公共点电压啦,不是全部都是这样的啊,别绝对化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好的 你QQ多少

可以发QQ的吗?我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