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5台式机频繁重启求高手

楼主(2013-08-12):
最近店里收到两台频繁重启的电脑 有时刚开机就重启 有时能到开机界面 严重时闪一下就灭了 重启 后来一看两台电脑都是i5电脑 不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毛病 哪位遇见过与我同样的毛病 求指点

网友A:
换功率大的电源,感觉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

网友B:
如果电源有300W就够了,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就要一个一个换了试,很换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功率大的电源,感觉电源功率不够造成的

换过一样没有用啊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如果电源有300W就够了,如果不是电源问题就要一个一个换了试,很换内存

内存没问题我买了新的也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内存没问题我买了新的也一样

内存没问题在试呀 电源  主板 CPU 依次换了试 试的时候不要装硬盘(硬盘有坏道也会有这种情况)但是很把这些试好了进BIOS看他要不要重启。

网友B:
还有你的主板支不支持I5CPU的频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有你的主板支不支持I5CPU的频率

我全试过了 只要换掉主板就好了 但是我感觉 主板应该根本没坏 而是其他因素引起的 所以   。。。。发问

网友:
主板故障...这个很简单的,只有主板故障才会不定时关机,修过好多这毛病了

网友:
电源功率好着,就直接换班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