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问题~~~

楼主(2013-08-12):
原本用USB鼠标的··现在重要ghost系统后 用回圆口的鼠标··滚轮用不了··如何解决?

网友:
圆口鼠标不支持热插拔,需要重启,或关闭电脑后先插上圆口鼠标,再开机才能用

网友:
楼 上正解。。如果还是不行应该OVER了

网友:
是的 不支持热插拔 直接重启就ok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