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个装不了系统的问题 请各位进来看看

楼主(2013-08-12):
富士通 AH42/K   原先是WIN8日文系统 想改成中文WIN7  全盘格式化分区后 开机提示 bootable device was not found   不是硬盘问题 应该是引导分区格了 就不行的 请各位指点下

网友:
WIN8改WIN7  好像有点复杂

网友A:
刷个 BIOS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 BIOS试下

同行送来了 就说给做系统的  咱哪敢动BIOS 啊。。。 看样还是新机器 还不知道过没过保的

网友B:
重新建立引导区

网友:
重新分区!用慢装试试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重新建立引导区

开机就提示bootable device was not found
U盘 啥的根本启动不起来。。。

网友:
把硬盘拆下来在台式机上使用试试 正常的话 GHOST个系统在里面 拿到笔记本释放

网友:
用光盘装,应该是分区问题吧。

网友:
直接打电话问客服。。。我们就是这么装的

网友:
win8是GPT分区表  win7 XP是MBR分区表 不一样的  你肯定装不了

网友:
明显不认盘,果断改硬盘模式。关闭UFI,改成ACHI/IDE

网友:
外挂其他电脑,做完系统再安回去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