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300s 自动掉电 在线求解

楼主(2013-08-12):
客户拿机器来只说:在家不管干啥 只要30分钟 无论是看电影还是聊QQ或者放那啥都不做 只要30分 只要30分钟就掉电 之后再开机不到30分就掉电!我一听 应该与散热有关呀,我就问买多久了 散热处理过没!客户说:都好几家维修的了 导管找不到 风扇换过 还是没解决问题,我拆机看一下 问题就依客户所说一样!30分自动掉电 我发现一颗待机5V的电感在开机之后发热量巨大!想求助一下 看看怎么解决这个掉电问题?

网友:
5V电感巨烫应该是有短路。看下阻值正常不不正常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有短路的话 机器应该是不亮的呀 可是机器还能进系统 就是30分钟掉电

有些地方短路也是能开机的。你查查看那一路看看吧。可能是有元器件不良。还有CPU的滤波电容也容易导致掉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些地方短路也是能开机的。你查查看那一路看看吧。可能是有元器件不良。还有CPU的滤波电容也容易导致掉电 ...

元器件不良导致的?到底该怎么着手呢?不会搞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一点思绪没有了!!

网友:
学习学习..各位师傅经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元器件不良导致的?到底该怎么着手呢?不会搞这个机器 这个机器一点思绪没有了!!

这种的我也没什么好办法  只能一个一个去查。你不是说5V电感不正常吗  先重点查查看是什么原因导致的。正常的只会是微烫不会巨烫。打下对地阻值看看。还有动态5v和待机芯片 都查查看。说不定会有惊喜,呵呵。

网友C:
看看外设,  逐个排除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看看外设,  逐个排除。

这机器哪有外设呀  超薄机器没光驱 硬盘式固化的 cpu是板载的 就一根内存是外设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哪有外设呀  超薄机器没光驱 硬盘式固化的 cpu是板载的 就一根内存是外设!

无线也没有?

网友:
裸板测试都掉电(不过多于30分)

网友:
求助呀 各位大侠不要把这个帖子沉下去呀  帮忙想想辙!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