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Z560花屏外接正常

楼主(2013-08-12):
今天早上接客户Z560本花屏,说是看电影成这样的,外接切不过去之后拔掉屏线外接正常,初步判断是显卡问题I3 独显N11M-GE1-S-B1, 有谁遇到过请指示?

网友:
是不是屏线有问题呢?建议你还是先试试上半部分

网友:
I3的 也有显卡问题的 但是你外接如果正常的话 你先看看屏线或者屏的问题...

网友:
最后竟然是屏的问题,但是看着不像阿?郁闷@

网友:
显卡做后才发现屏问题??

网友:
是的我看着不像是屏的问题所以先加焊显卡,结果还是一样,看来做维修还得一步一步排查啊